请教宽带功率放大器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9-10-13):
功率放大器匹配过程如果虚部阻抗过大怎么进行匹配??
特别是LDMOS管.虚部阻抗高达几百,怎么进行匹配(宽带)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用到传输线配合集总元件来进行匹配处理

网友:
功率放大器,那你可要很好的匹配,要不然Standing Wave 可以把它烧焦喽。
你的虚部很大不要紧,只要用一个实部相同,虚部反向的原件就可以啦。保证入口处不会烧焦,你最好用无电阻的匹配元件,这样匹配网络也不会烧焦。一办情况瞎,频段不高应该很好配,频带大了,就傻比了

网友:
请问,你说的宽频有多宽?你不把问题弄明确,大家很难给你个明确的答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2009-11-13):
期待共好的回答。。。

网友(2010-06-30):
宽带匹配Q值要低,可能要用好几级匹配点路。大功率的话对电容要求较高,Q值越高越好,还得耐高压。
频率高的话要注意电路时延。
画线是不错的选择。
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2010-12-09):
多做几次匹配,保证史密斯圆图上Q值低

网友:
頻寬多少呢?中心頻率是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