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C采用外部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10-13):
请问各位:
      有些DCDC chip既可以使用内部固有震荡频率工作,又可以采用外部频率作为系统的震荡频率,具体电路如何实现呢?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建议,提供一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最容易想到是phase-lock loop。比如说 "By using the PLL pin,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of the BT1529 can be synchronized to an external clock, ranging from 200 kHz to 1 MHz."  做一个PLL, 没有外面的clock,就降到最低的频率。

这种精度要求不高的几百KHz的PLL,比起学生时代射频课上做的那种忒复杂的PLL应该好做很多。 Cross-over 做10KHz就够安静了。如果你采用(R+C1)//C2 compensation 的话, 比如用R=400KOhm, 那么C1大概需要40pF, C2大概4pF, 在芯片上挺占面积的, 但也不是那么坏吧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一个电源芯片为了一个小小的功能就用一个PLL,是不是有些得不偿失?
而且PLL没有接触过,能介绍一下么?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为了一个小小的功能, 是用一个PLL,
可是加这个功能前,VCO已经在芯片里面了啊!
你只是加了一点CMOS logic gates做个很简单的 phase detector,再用了一点面积做了on-chip filter (当然面积实在成问题,也可以让芯片使用者 外置电容)而已嘛。

以前没学过 锁相环?随便找本Analog微电子的书 应该都有讲怎么做

当然你也可以这么做, 如果从外面接入的时钟比较快 (你还是要做个comparator...), 就把芯片内部的时钟bypass掉。 别忘了 将外面的时钟 buffer一下。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一个电源芯片为了一个小小的功能就用一个PLL,是不是有些得不偿失?
而且PLL没有接触过,能介绍一下么?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
引用 楼主:

网友A:
没那么复杂,有的有sync端直接把同步脉冲加到sync就行了,没有sync的把同步加到RT/CT端,但同步频率必须高于DCDC本身工作频率

网友(2020-08-17):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有的有sync端直接把同步脉冲加到sync就行了,没有sync的把同步加到RT/CT端,但同步频率必须高 ...

直接把外部同步脉冲加到sync的原理是什么呢?对电路结构没有要求吗?

网友(2020-09-17):
同问。这个PLL最好做。没有PLL的还真有不少问题。知道以前有人这样做,但是客户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靠,最后干脆把它disab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