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补双极型工艺和高速高压工艺的问题~~~

楼主(2009-10-14):
目前需要做一款功率放大器,管子的承压要40V,特征频率要求几百MHz这样,但是标准bipolar的PNP管特征频率太低,我查到有一种互补双极型工艺管子特征频率很高,请问国内有提供这种工艺的吗?还有什么工艺可以满足上述的要求啊,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只是听说过有, 还真不知道国内哪个代工厂有...
http://china.maxim-ic.com/company/wafer_fab/complementary.cfm

但是你要是真的量大的话, 你跟ASMC协商,
在它的473工艺 上再多加一次光刻,
应该就能同时做出vertical NPN 和 vertical PNP (collector not grounded).

楼主:
谢谢回答,我和工厂联系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