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写的代码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09-10-14):
最近看别人的代码看到头痛,一个always块那个长啊,涉及到的信号那个多啊。记得以前的老大说一个always块里最好只涉及一个信号的变化。现在的老大却完全相反。唉。。。。。。

网友:
同意你以前老大的说法

网友:
一个always块里最好只涉及一个信号的变化
多个信号变化条件相同时,可以写到一个always里面

网友:
真正的"程序员"...

网友:
很多书上都说是最好是前一种写法,只涉及一个信号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能写出好用但是别人却看不懂的代码的人 我觉得肯定智商是没得说的 但是是不是高手还有待商榷啊

网友:
学习  赚积分 7# mbutterfly

网友:
个人觉得always块里面最好只是DFF的描述,所有的组合逻辑用assign.如:
wire AAAD = A & B | C ....
always @(...)
if(~reset_) AAA <= 1'b0;
else AAA <= AAAD;
当然这个always块里面可以包含多个register的描述,但它们最好是相关的.

这样做的好处?我个人觉得只要是为了做ECO的方便.

网友:
ls说得有理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
看逻辑需要,不过每块块还是小点,电路分析清楚,拆分清楚

网友:
O NO @看不懂 !

网友:
好的代码:风格简洁,逻辑清晰,注释清楚,可读性强

网友:
我原来的风格是一个always写一个DFF,曾经是被强制要求这么去做。
现在觉得楼上的方法很不错,可以把有效代码量控制住,也就是那些组合逻辑,DFF可以写在一起,这样一眼就可以知道什么是你的设计逻辑,同时使用了多少DFFs。

现在自己的设计风格倾向这点。

网友:
到底always里面应该是一个变量,还是多个变量啊?觉得怎么越讨论越糊涂呢?说出这样做的理由嘛

网友:
不管放在哪里,只要是可以写清楚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的这种风格很好

网友:
各位又有好的资料介绍一下

网友:
always里按信号变化的条件分组信号,看起来比较清楚

网友:
一个always块里写几个信号,不是判断高手的标准,高手是高在设计思想,表现形式那些都是浮云

网友:
高手是乱招(或者无招……),但对于不是高手的人来说,良好的代码风格是很重要的,可以规避一些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
时许逻辑的always和组合逻辑的always分开,有人说组合逻辑不用always那是没有碰到复杂的设计。
例如:
代码1:
always @(posedge clk) out <= a + b;
代码2:
assign tmp = a + b;
always @(posedge clk) out <= tmp;
代码2相对要好一些。
另外,所谓高手代码质量通常巨烂无比,甚至有几万行的always语句。
写代码一般遵循的原则:数据通路和控制逻辑分开。代码结构尽可能接近spec的diagram。

网友:
你以前的老大说的没错,估计很always很长的,是从写C代码转过来的...

网友:
记得刚开始写的时候,也是always巨长无比

网友:
不容易让我看懂的代码就不是好代码

注意书写格式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恩,我觉得也是的,一个always最好是一个信号变量·

网友:
汗 一个always就给一个信号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
菜鸟过来学习了

网友:
always块无所谓的吧,只要写出来的代码是可综合的就行了

网友:
传说中有的外包公司是看代码量给钱的,不知道写verilog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2009-11-18):
较大的模块封装成一个文件,较小的模块一个process搞定,不用单独建文件。
格式可以参考一下编程规范。

网友:
一般是一个

网友:
always块里最好只给一个register赋值

网友:
最好是一个always一个吧

网友:
规范只是团队内部便于交流,,,
如果只是自己,怎么写怎么舒服,自己可以看的懂就好了

网友:
高手研究的是architecture和control flow.  coding style体现不了多少水平~

网友:
高手研究的是architecture和control flow.  coding style体现不了多少水平~
引用 网友A:

同意,高手都是先摸透算法,然后(優化/trade off) Data flow,control flow,然后才開始定信號界面,最后才code verilog/VHDL。

网友:
It's up to you.

网友:
高手研究的是architecture和control flow.  coding style体现不了多少水平~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个说法!
不过良好的coding style,也是一个高手应该具备的基础。

网友:
一个always 一个信号量

网友(2009-12-18):
回复 网友B:

同意,团队思想!!

网友:
程序在达到功能和效率的前提下越简单,越干净就越好

网友:
功能实现,别人看得懂

网友:
比较专业了啊!

网友:
应该多点这方面的讨论

网友:
额,观看讨论

网友:
prefer vhdl, don't like verilog

网友:
代码易懂才易维护和update

网友:
不管如何,會正常work的才是好貓.

网友:
信号太多,写起来是方便,但是维护不方便

网友:
always写起麻烦,相关信号写一起方便

网友(2010-03-03):
你以前老大是对的

网友:
个人觉得相关的能合并写在一起的还是写在一起。一个信号写一个always块,这个从代码量上来说实在有点无法接受。另外总不能让维护的人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去找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把不相干的变化信号放到不同的always块中会好一些的,方便调试查错。

网友:
看别人的代码头疼 ...也不知道是水平高呢 还是怎样  唉...

网友:
如果说高层次的抽象是自己主观的东西 那么低层次的直接表现是反应你对高层次理解的深度

网友:
同样的功能,如果能写得很简洁,让人很容易看懂,且综合出来的面积以及调用单元最少,那才是真正的好代码

网友:
很多代码最终都结构化了 虽然很简洁 高效 但是和网表无异
根本无法看懂 比如很多IP核就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个人习惯,一个always一个信号,逻辑稍微复杂点,一个always就有几十行,一个module弄出几十个always就有上千行,怎么看,眼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