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PCIE和RocketIO GTP的ip核

楼主(2009-10-14):
看datasheet说 仿真ise中自带的PCIE或者RocketIO GTP ip core
需要先装SmartModels   请问这是什么  在哪里安装

谢谢!!!

网友(2010-11-15):
一般是用modelsim进行仿真吧,需要编译xilinx的库,smartmodel不是安装的,只是xilinx提供给仿真器的器件模型

网友:
你有core?试用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