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相位噪声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0-14):
比如我通过Cadence PSS+Pnoise仿一个FS的相位噪声在1MHz频偏的时候是-110dBc/Hz,但是同时观察其输出频谱(如图所示)。为什么图中的噪底都高达-80dBc呢?怎么可能达到-110dBc/Hz的相噪特性呢?

网友:
我觉得这里-80dBc不是实际的噪底,而是你对连续输出波形做DFT时非相关采样引入的频谱泄漏引起的

网友:
比如我通过Cadence PSS+Pnoise仿一个FS的相位噪声在1MHz频偏的时候是-110dBc/Hz,但是同时观察其输出频谱(如图所示)。为什么图中的噪底都高达-80dBc呢?怎么可能达到-110dBc/Hz的相噪特性呢?
205414
引用 网友A:

你的频谱不正确
你是用SPECTRE里的计算工具直接DFT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嘛?
是因为窗函数的原因嘛?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您用spectrum 仪器时,要如何换算phase noise
因为spectrum分析出来亦是数字data
那rbw也应要换算mapping
是故您最小可见1M spacing 故是-140dBc/Hz floor...
但...why not 以pss+pnoise仿真呢 my dea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是怎么通过resolution bandwidth 进行换算呢?
小数分频的FS可以做PSS嘛?fractional-n FS由于分频比不确定,应该不存在一个周期稳态吧。。。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嘛?
是因为窗函数的原因嘛?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计算器里有DFT与PSD两个函数
你能知道这两个函数的区别的吗

网友:
比如我通过Cadence PSS+Pnoise仿一个FS的相位噪声在1MHz频偏的时候是-110dBc/Hz,但是同时观察其输出频谱(如图所示)。为什么图中的噪底都高达-80dBc呢?怎么可能达到-110dBc/Hz的相噪特性呢?
205414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把这个频谱拉开,zoom in中心频率正负频偏5M再看1M频偏的地方

网友:
這應該是 plot FFT 解析度的問題
妳做的 FFT 點數還不夠多
解析度不夠, noise floor 會上升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望赐教?

网友:
这频谱已经转成dB形式,电压谱,功率谱应该会是一样的结果,图中把它拉到1M处看,也不会低于-80的,因为图就摆在那,DFT的点数会影响结果的精度,但多用点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还是FFT时频谱泄露的问题。

楼主:
分析的很有道理嘛。。。 11# depend135

网友:
有必要明确一下相位噪声的定义,这一点在很多参考书和论文里面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所谓相位噪声,以楼主的例子,1MHz频偏的时候是-110dBc/Hz,也就是说,你的载波4205MHz,那么在4206MHz的地方的(PSD(-80dB))/(total carrier power)=-110dBc。 注意,是total power,也就是说,对应你的图,是0--8G的全部power,如果是理论计算,应该含有一个积分过程。
当然实际情况下,可能只需要包含-500MHz -载波-+500MHz 的范围,就可以近似接近实际结果。

你的-80dB是绝对值。 相位噪声体现的是一种相对比例的关系。
很多时候,大家都误以为是相对于载波最高处的比例,但是其实的本质是相对于整个power。

实际测试中,包括VCO和PLL,的频谱,类似楼主的图的情况很普遍。也就是载波相对于噪底也就只有60-80dB的水准,但是j具体的相位噪声,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形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根据通信标准阻塞图推导频综相位噪声的要求时(如经典的GSM推导例子)不对了?因为里面算信噪比时,用的就是中心频率的能量。

网友:
楼上,我不是十分了解你的具体的推导过程。
不过可以参考下列文献: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litweb/pdf/E4440-90328.pdf
(参见其中150页)
个人估计,你所说的情况,相当于其中Figure6-3 边上的公式。
那个没有错,但是注意,图中的res BW是10Hz,而相位噪声的定义,是dBc/Hz
同时注意上面的关于相位噪声的定义:
是 相对于 power in full BW

楼主:
回复 网友D:
dBc/Hz是由于相噪的定义是一定频偏下噪声在1Hz带宽内的能量(db/hz)比上载波的能量(db)吧。。。
还有您的那个附件好像不能看啊。。。

网友:
8楼是正解!!

网友:
有必要明确一下相位噪声的定义,这一点在很多参考书和论文里面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所谓相位噪声,以楼主的例子,1MHz频偏的时候是-110dBc/Hz,也就是说,你的载波4205MHz,那么在4206MHz的地方的(PSD(-80dB)) ...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边带功率极少,积分结果几乎等于载波功率,例如-60dBc的一个杂散频率,积分结果就是1.000001,则理论值=10log(0.000001/1.000001)=-60.00000434 dBc,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嘛!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是对一个序列作DFT求频谱,不是用频谱仪测试,这样做也可以吗,请指教啊

网友:
sample THM. from DSP
or u can see B.RAZAVI p202~p204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