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eak inversion的仿真

楼主(2009-10-14):
请问一下各位达人
我们用hspice仿真时,怎么判断管子是不是处于弱反型层。
饱和时saturation
线性是linear
截止时cutoff
小弟不敢肯定 处于弱反型层的时候是不是也是cuto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s<Vth来看的话(spectre似乎是根据Vgs和Vdsat来判断的)
个人认为是cutoff.

网友:
应该是cutoff

楼主:
顶顶
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是打算做一个mos处于反型层的ptat电流

网友:
yeah, that's how to get PTAT by biasing MOS in sub-vt region so it behaves
like a bip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