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纠正Floorplan的Set up Floorplan时的错误

楼主(2009-10-14):
大家好,由于工作,现在正在学习ASTRO。我用是新版本的,其中verilog in 这一选项已变为verilog to cell。我在生成好design library 和cell后,在做Floorplan的set up floorplan 时,报错。出现的提示是: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没有导入*.tdf文件,我个人认为这跟上面的错误没关系,因为我现在不给IOPAD 布局。(我之前用encounter时没有导入跟*.tdf相对应的*.io 文件,后面流程都能做)。

请教大家,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可能是ref lib有问题

网友:
参考库的问题,units是个标准单元,你的库找不到这个东东

网友:
你的库中没有这个文件。
好长时间没做布线了,忘了具体怎么改了。
你找一个以前成功的库可现在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09-11-18):
大家好! 我上面那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在做Floorplan的set up floorplan 时,仍然报错。同样出现提示: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现在库都齐了,我导入的参考库是FRAM,CEL,PWR,TIM格式的!请教大家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

网友:
我知道在.tf文件中有UNIT的定义,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1-01-10):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02-2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应该是你的ref lib没有在linux下解压缩,在windows下面解压后拷到linux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血的教训,我也头疼了半天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