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bias实用么

楼主(2009-10-15):
(图片)

网友:
是的,这种bias很常用。

网友(2010-01-10):
请问Iout输出值如何确定,有没有对这种电路相关介绍?

网友:
I2*R=Vgs1
I1=0.5uCoxW/L(Vgs1-Vth)
I1/I2=M3和M4的宽长比之比

网友:
Vt基准偏置电路 具体参考Paul的Analog Design一书

网友(2011-01-19):
实用。电流随电源电压变化很小。
适合电源电压比较高的情况,电源电压太低时不好用。

另外,楼主这个图里的启动电路貌似不太合适,左面M8应该是两个mosfet串联。

网友:
挺实用的吧,我曾经见过这么做的

网友(2015-09-24):
PSR会好,但var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