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B中burst传输类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5):
各位大侠:
     我对AHB总路线中是怎样利用传输类型(HBURST[2:0])的传输大小(HSIZE[2:0])来计算地址边界的搞不懂?例如传输类型为INCR4,传输大小为32,那么它的地址边界是多少(传输的起始地址为0x30H)?有劳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case(HSIZE[2:0])

       0: 0x30H, 0x31H, 0x32H, 0x33H
       1: 0x30H, 0x32H, 0x34H, 0x36H
       2: 0x30H, 0x34H, 0x38H, 0x40H
       3: 0x30H, 0x38H, 0x40H, 0x48H

endcase

网友:
协议里面好像有描述吧,如下:
For wrapping bursts, if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transfer is not aligned to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in the burst (size x beats) then the address of the transfers in the
burst will wrap when the boundary is reached.

楼主:
谢谢指点,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