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要外围器件的降压DC-DC电路

楼主(2009-10-15):
不懂电源,请问做电源的同志,有没有全部集成的降压型DC-DC电路,没有任何外围器件的?升压型的呢?
    平时的粗浅接触,好像知道开关电源电路都需要大电感,这个没有办法在芯片内集成,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
    一般在芯片内需要升高电压,我们都是采取Charge pump,但是需要电容,如果电流大的话就需要外部电容了。
      如果需要降压,我们一般采取LDO,但是效率不怎么样

网友:
电感很难集成的吧!

楼主:
是的,电感很难集成的,那有没有其他替代电路,不要电感的DC-DC呢

网友:
应该是没有的吧

网友:
艾泽拉丝大陆上还没有,不知道外域有没有啊

网友(2010-08-26):
现在有集成电感的buck型DC-DC了.你去fairchild网站找找已经有这类芯片了.不过一般都是小功率的,做不了大功率.

网友:
有一种方式是将小电感和芯片在封装成一个单片。没什么新意

网友:
没有,这个真没有,小电感可以放进去,输出电容怎么办,那个放进去时巨大的成本啊,你可以去所有大厂转一下。发现了有也请告诉我一下,呵呵。

网友:
没有,这个真没有,小电感可以放进去,输出电容怎么办,那个放进去时巨大的成本啊,你可以去所有大厂转一下。发现了有也请告诉我一下,呵呵。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μModule 稳压器。不是广告贴啊。

网友:
查了,好像LT有,什么都集成进去了,不过更像个产品,比一般的DCDC IC大,但是按PCB面积来说,节省了不少,不过里面封的那些器件肯定不是和controller在一个die上,只是封装在LGA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