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相频曲线上升

楼主(2009-10-15):
新手最近在学习差分放大器的知识,一般来说其相频曲线是随频率下降的,但是我在两个NMOS放大管中加了两个耦合NMOS来增加差分对的增益,仿出来的增益是对的,但是相频曲线在下降到九十度的位置时,有个上升趋势,在下降,我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路过能指点下。
叩谢!
不知道怎么传图片,自己画了一个,望谅解!

网友:
看不清图,sounds like a zero ...

网友:
你可以把spice的网表传上来看或者是把你的电路图用QQ截图下来看看
我自己仿真的相频特性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新手最近在学习差分放大器的知识,一般来说其相频曲线是随频率下降的,但是我在两个NMOS放大管中加了两个耦合NMOS来增加差分对的增益,仿出来的增益是对的,但是相频曲线在下降到九十度的位置时,有个上升趋 ...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图象估计是出现了右面的极点啊,出现负阻了

楼主:
看这个图象估计是出现了右面的极点啊,出现负阻了
引用 网友A:

恩,就是想利用交叉耦合的负阻效应提高增益啊!请问下,是哪个寄生电容造成这种情况,应该怎样消除呢?谢谢啦

网友:
遇到zero  电路不全很难分析

网友A:
恩,就是想利用交叉耦合的负阻效应提高增益啊!请问下,是哪个寄生电容造成这种情况,应该怎样消除呢?谢谢啦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就是输出节点那里。

网友(2020-08-27):
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讲这种交叉耦合放大器的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