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DCM一问

楼主(2009-10-15):
请问DC-DC converter在很小电流输出时,设计它运作在DCM是否有设么好处?

网友:
你是说请再时工作在skip mode吗

网友:
应该很有限,因为dcm有对电容充放电的损耗,而ccm没有。所以,在低负载条件下,可能效率会差一些

网友:
DCM效率高点,环路可能比较难调

网友(2009-11-20):
小电流输出的情况下,电感电流可能会低于0,使得电流直接流向地了,降低效率。所以应该在电感电流到0时将lowside开关管关断,也就是进入DC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