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后仿真

楼主(2009-10-15):
VCS 后仿真时编译错误,
错误提示:
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source info:defparam
请假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大家讨论下偶的问题啊1!!

网友:
可能的原因太多,不好说。
大概可能是你在调用的module或class(如果你用到了SV)中的信号、变量、task或function不存在或是路径不对。

网友:
可能的原因太多

网友:
变量,信号...不存在,路径不对

网友:
defparam
这个VCS不支持

网友(2011-01-12):
咦,VCS不支持  defparam吗????

网友:
没有人啊……

网友:
再顶再顶再顶再顶

网友:
这种问题你自己就应该找找自己的设计哪里不对,想在这有个确切的说明不会有

网友(2013-02-05):
第一个错误的问题在于:
这个信号在所在hierarchy的module中不存在。

你可以在网表中查一下,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vcs 支持defpram的。网表里用defpram?那估计是Fpga综合的网表吧?如果是多块Fpga综合的话,有可能出现module-redefin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