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换pad?

楼主(2009-10-15):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需要在route之后。更改pad类型。有没有办法做到。pad的大小不会改变,初步估计是对pad库进行修改了。。。有没有人了解相关的内容。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嫌麻烦就把版图导到CANDENCE里,然后手工改下

网友:
如果大小和port以及连接关系都不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1. 替换pad之前保存def;
2. 替换netlist里面的这个pad;
3. 替换def中这个pad所有相关信息;
4. 重新load netlist及def;

没有用过astro,encounter中好像可以这样的。

楼主:
如果大小和port以及连接关系都不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1. 替换pad之前保存def;
2. 替换netlist里面的这个pad;
3. 替换def中这个pad所有相关信息;
4. 重新load netlist及def;

没有用过astro,encounter中 ...
引用 网友A:

谢谢。等把pad库问题解决了,我来试试。。
要是没有插入扫描链的话,可以更简单的替换吧。如果是库本身变了,但是型号啥的没变是不是把库换了就行。。。

网友:
嗯,如果只是改了pad里面的device或者net,而pad型号大小以及port位置不变的话,应该是直接换library就是了。

楼主:
嗯,如果只是改了pad里面的device或者net,而pad型号大小以及port位置不变的话,应该是直接换library就是了。
引用 网友A:

ok,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