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6416上进行SDRAM的测试问题

楼主(2009-10-15):
最近在6416上进行SDRAM的测试时,发现一个问题,当对0x8000000-0x8400000进行写操作时,0x8400000-0x8800000的地址内容也随之改变,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还有当把程序下到板卡上时,程序直接从MAIN函数处执行,为看看DSP的启动顺序,我把用CCS的Debug---Restart CPU命令重启DSP,使PC指向0x00000000处,然后单步执行,却发现程序一直无法跳到MAIN函数处,全速执行也无反应,请问我的这种做法错在哪里?

网友(2009-12-20):
最近在6416上进行SDRAM的测试时,发现一个问题,当对0x8000000-0x8400000进行写操作时,0x8400000-0x8800000的地址内容也随之改变,】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我是调试flash的时候 出现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就没用啦。希望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0-06-15):
(1) sdram的管脚链接没有错误吗?一般不要怀疑dsp,看一下硬件,然后查自己的软件
(2)使PC指向0x00000000处,然后单步执行,却发现程序一直无法跳到MAIN函数处,全速执行也无反应,请问我的这种做法错在哪里?=====》dsp restart cpu后指向程序开始处。但是程序并不是都从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