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后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10-15):
今天遇到一件很郁闷的事情,具体情况如下:
用dc综合了一个数字模块,之后做formal check没问题,sta也没问题,跑了下综合后的仿真(+notimingcheck)发现顶层的波形不对,实在搞不懂什么原因

仔细看了下,综合的时候也没有什么warning和error,综合的报告也都还正常,就是有几个hold violation,但我仿真的时候也没有checktiming呀,真是见了鬼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
谨慎怀疑是tb的问题

网友:
TB中是否有异步信号加的不合适,或者跨时钟域的时序不对?

网友:
检查SDF 文件是否正确读进去了,有没有错误,检查TB的时钟频率是否是实际的始终频率,检查cell的delay是否是ps为单位的

楼主:
综合脚本的问题,有两个时钟,我把一个设为generated_clock就不正确了,晕
看来我的DC水平还待提高啊,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鼓励楼主这样,问题解决以后,马上告诉大家正解。
赞一个

网友:
有多信号,包括端口在在综合后的名称会变,比如有些计数器的一些位会变为高阻态,但是可以通过查看netlist找到,只是有些名称变了而已。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你的问题了,有两个clock,一个是256分频另一个clock的,也出现了你的hold问题
请问你们DC出来在哪里仿真的,我新手,谢谢!

网友(2010-02-07):
可能出在库上,你在你的库文件的DFF上加个小延迟,然后再仿真

网友:
很可能可能tb有问题

网友(2010-04-14):
看来,DC还是挺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