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楼主(2009-10-15):
VCS后仿真,编译时出错
“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怎么回事啊!耗很长时间了----
求救啊!!

网友(2013-02-05):
你再细心一点,就发现这个错误是很简单的错误。
所报路径的hierarchy中没有此信号。

网友:
这个很可能在class的类的作用域符号导致错误,还有在例化的引用方面没有正确处理,这往往最容易造成笔误的错误奥。。

网友(2016-04-14):
楼主我也报这个错,后来发现是语法错误,我把interface里的输入输出信号名字少写了一点

网友(2016-09-13):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interface都需要在vlogan进行编译吗?

我现在也报这个错误,代码看了很久,没发现语法问题。。

网友(2017-03-28):
同问,也遇上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例化或者信号引用的hierarchy错误

网友(2018-06-09):
在SoC验证上,大家一起协作维护一套环境,当某个人在总环境中加了一个点到module里面的信号,而刚好你把这个modue放空了,真是很难想到是这个错误啊 。。。

网友(2019-06-12):
这种错误往往就是你的命令输错了,比如你实例化的句柄是tr,你输成了tf,最快的办法就是将给出的提示(一般会用双引号提示出来)进行搜索,你会发现很低级的错误

网友:
把top写成tob的路过..................

网友(2020-09-25):
+1,发现是例化错误

网友(2021-01-21):
有次也出现该问题。原因是拿错netlist了,hierarchy 显然就不对了。然后出现了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网友(2022-11-14):
我也有这个错误,后来是发现路径里少了一层模块

网友(2025-04-27):
可能和其他人用了同样的宏定义名来定义层级,但定义的层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