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仿真矩形波导问题

楼主(2009-10-15):
仿真结果显示,不论波导的输入阻抗是多少,端口的电压驻波比总是很小,为什么!请教牛人。

网友:
十有八九你在仿真的时候选择了"non-renormalize Impedance", 也就是你的网络阻抗被自动Match到你的输入阻抗上啦,VSWR当然很好啦。。你可以用得到的网络阻抗Z1,  用(Z1-Z0)/(Z1+Z0)来估计你的真实return loss..

楼主:
是那个地方没有设置,谢谢解答!

网友(2012-06-15):
HFSS get started就是以矩形波导为例的,可以参考

网友:


网友(2013-06-24):
估计是你设置了阻抗归一化

网友(2014-07-16):
阻抗归一化

网友:
波导有很多例子的,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