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nalog VLSI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小弟还未入Analog门,想请教个问题
原来听说 模拟一般做不到超大规模,但今天查资料发现 有Analog VLSI,就有些困惑,我们一般说的VLSI是数字设计吗?这个Analog VLSI主要针对什么,设计工具又是什么?RF IC 应该到不了VLSI吧?

虚心请教,有错误望指出!谢谢!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既然MOS能够工作在weak inversion,那么模拟就应该可以做到VLSI
RF IC应该能够做到VLSI,我有老师方向是RF IC,我知道他去IEEE的VLSI Symposium,如果做不到VLSI,他去那里做甚

网友:
analog只是集成度远没有digital高,并且对W/L和数字电路不一样。随着摩尔定律,器件尺寸不断减小,L减小,数字电路的工作速度会提高,集成度会提高。对于模拟集成电路,大的增益Av和对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抑制要求较长的L,所以模拟电路的集成度比数字电路低。现在数字电路都到45nm或32nm,但是模拟电路远不如这。

网友:
32nm的线宽你给我通个5mA的电流看看?
你以为是黄金?

楼上的根本就没搞懂模拟的意义。

网友:
做模拟VLSI?

好吧,手绘个10w门的电路玩玩~~~

网友:
什么规模过分去追究没有意义

成本,合适的性能,技术实现,市场。。。。

网友:
怎麼都覺得樓上講得都很沒意義呢~~類比本來就在講究功能性~~密集度等等根本不是重要的事情啊~~數位是因為要整合計算功能才會有的超大型積體電路~類比電路集成?沒什麼意義啊~達到目標比較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