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5):
我们的片子测试时,发现内核电源与io电源的连接好像有问题,按照常理,它们之间应该完全断开的,可是他们之间的电阻很小,而且内核电源电压值跟时钟频率有关。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对版图进行检查,发现内核电源与io电源没有短路阿。

网友:
没遇见过,你是将芯片焊在板子上量的吗?

网友:
你说的和时钟频率有关是什么意思?能详细点儿么?

楼主:
我后来又详细测试了芯片,发现芯片的所有电源都是连接在一起了!和板子无关,芯片的所有电源引脚之间的电阻都很小。按理说,io电源、模拟电源、core数字电源都是独立的网络,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上次说的core电压和时钟频率相关,我觉得是因为3.3v的io电源和1.8v的core电源引脚间有个小电阻,而时钟频率改变了电流,所以电阻上的电压改变了,导致core电源电压在1.8v在3.3v之间变化。。。。。。。。

所有一切都表明不应该连接的几种电源连在一起了。但是我又查了芯片版图,没出现联通的情况啊,感觉怎么都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啊。毕竟io电源只在pad上用到,都是标准单元,不用手工布线啊。

导致这种情况估计有三:1,我们版图错了,感觉不像啊
2流片出错,不知道
3,封装出错,感觉也不像啊,封装那么简单。

谢谢上面的回答,请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楼主:
不是板子问题,测引脚间电阻是直接在芯片上测得。肯定是芯片问题了,就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不可思议的问题了

楼主:
芯片出现这种情况,没法测量了,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测量?

网友(2011-04-21):
请问LZ,这个问题有找到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