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仿真bandgap的闭环增益和相位裕度呢?

楼主(2009-10-15):
请问怎么仿真bandgap的闭环增益和相位裕度呢?
电路从哪里断开呢?一般结果为多少表示电路稳定呢?

楼主:
那位大哥给小弟讲讲吧,急!

楼主:
没人回答吗?还是我这问题太弱智?

网友: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BANDGAP会有频率响应?BANDGAP又没有输入信号,它是受到什么频率的影响呢?

网友:
spectre的stb功能 很好用

网友:
噪声啊,什么频率都有。

网友:
同问
比你还急

网友:
就最普通那种带隙基准来说,一般都是断开三极管的B极,IOUT那边的B极是VIN,IREF那边的B极是VOUT,这就是环路,可以手工计算其环路增益.还能分析出其反馈组态和类型.一般来说明确其环路增益大小更重要些.

网友(2011-04-02):
同问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网友:
可以参考下

http://bbs.innoing.com/viewthread.php?tid=15089&extra=&page=1

网友:
一般用stb短op的输出吧,搭建模型来仿真还没有尝试过,不过放大器有两个反馈环,这个应该专门在计算器里做个减法吧 有空试下 看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error amplifier输出放一个probe做stb

网友:
...如果有补偿的话还要注意probe放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