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小系统可以用几个IC来组成??

楼主(2009-10-16):
比如用一片EP1C12Q240来做一个小系统,其引脚该怎么接呢?
VCCIN、VCCIO、CLK0-CLKn,我真搞不懂,除了配置芯片、电源,还要什么。
一定得要存储芯片?不像51一样就外加震荡电源就能用么?

本人新手,烦请各位帮讲讲FPGA应注意的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吧。

楼主:
几个月了都没什么时间弄这个,FPGA加电压和时钟一般都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麻烦各位帮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时钟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altera的datasheet里面不讲这些吗?有时间还不如多看看那个厂家的demo板,datasheet和application notes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看来又得熬夜了。

网友:
你还是先学下硬件吧
基础不行,要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