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SOCCK-61)

楼主(2009-10-16):
使用encounter做PR,有时会在准备做CTS时遇到这样的ERROR

ERROR(SOCCK-61): TopPreferredLayer M3 is smaller than BottomPreferredLayer M3.

同样的设计,同样的流程,不知道其中的何种误操作导致这样的ERROR报出来.

网友:
没遇到这种问题。你是不是对layer以及layer width做过什么操作?

楼主:
可能是误操作,没找着其规律。
只是有时候会碰到。

网友:
TopPreferredLayer M3 is smaller than BottomPreferredLayer M3.
看说明好象是说你的某个设置里面设定了Toplayer为M3,Bottomlayer也为M3,但是Toplayer的width却比bottomlayer的小;

楼主:
字面意思是这样的。
但是既然都设置成m3,应该都是一样的宽度。

看了工具生成的ctsch文件,里面的default设置是:
TopPreferredLayer M4
BottomPreferredLayer M3
只是,设计中用的是三层金属的线

网友:
4# sunshinell 同意楼上的说法,估计是层设错了。
建议有事没事删一下工作目录下的点开头的隐含文件,在重做某步骤时会有影响

网友:
嗯,只有cts时候才出这种问题是吧?
你用的什么工艺?为什么设置的有MT为M4,实际的却是M3呢?有什么地方设置了blockage吗?
还有你可以看看其他的设置,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Toplayer是宽metal,可以比bottomlayer的width宽,比如power grid的走线。

网友(2013-05-27):
哈哈 ,是CTS时层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