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来说应该是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童诗白模电教材中有这样一句话(第三版,第一章1.1.3五)“由于Cb与Cd一般很小,对于低频信号呈现很大的阻抗,其作用可忽略不计(why? 阻抗大其阻碍的作用就大),因而只有在信号频率较高时才考虑结电容的作用(why?)。”
    电容的大小与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谢谢了

网友:
Rc = 1/(2 * pi * f * C).

网友:
电容阻抗与频率成反比啊

网友:
LZ得去学一下容抗的定义了,所谓阻抗大或者说阻碍作用大是指同样的电压峰值加上去,得到的电流幅值会更小,但这个电流显然是会有相移的,学了基本的模电知识你就会明白。

网友:
电容是隔直通交的。对于频率很低的信号,极限法,你把它想象成频率趋于0,也就成了固定的直流信号了,此时电容呈现无穷大阻抗,就跟断路一样。反之,对于频率很高的信号,电容就相当于一个小阻抗了。这样说你能理解吧?!

网友:
这是基于寄生电容对器件的理想特性的影响给出的描述

网友:
电容阻直通交
Rc=1/2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