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O库中的wire bond有什么用?

楼主(2009-10-16):
如题,说明文档上要求把wire bond连在PAD和ESD之间,但我看wire bond的结构只是几层金属和很多VIA,为了节省面积,能否不用这个东西,直接将ESD和PAD相连?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如题,说明文档上要求把wire bond连在PAD和ESD之间,但我看wire bond的结构只是几层金属和很多VIA,为了节省面积,能否不用这个东西,直接将ESD和PAD相连?请各位高手指教。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意思是
指封装时的引线点放在其他地方,不是在ESD电路上?

网友:
如果获益不是很大,最好别动

VIA孔的距离等等都可能造成ESD下降

网友(2010-10-26):
想知道+1

网友:
你所说的Wirebond 是否就是Bonding PAD?
如果package是用金线bonding的话,Bonding pad是必须的。

网友(2018-10-24):
正常的pad都是有开窗层的,估计楼主的pad只有esd的电路, 开窗层需要另外放置,盖在esd的电路上,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