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FPGA代码的多人维护?

楼主(2009-10-16):
本人没有做过软件,不知道软件代码的多人维护到底是怎么整的,但是我总觉得FPGA的代码也像软件一样由多人维护有点不现实。

公司是小公司,所以以前多是一个人维护一个项目的一套代码,这样的弊端是遇到问题不太好讨论。由于本项目组的Leader离职,为了便于管理,提出将现有的代码与另一个组的代码合并。

我是觉得多人实现功能较复杂的FPGA应该是首先分模块,各人维护各模块,不管别的模块。而不应该每个人都有权修改同一个模块。不知道我的这种说法是够正确。忘有工作经验的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因为我现在是不太同意合并的。

网友:
可以试下用CVS,或类似的软件

楼主:
软件那边是用CVS来管理的 FPGA代码也可以和软件代码一样管理?

网友:
可以,都一样,每个人只有修改自己维护的代码的权限,这样就防止了同一个模块被多人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