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HSPICE计算漏电电流计漏电功耗

楼主(2009-10-16):
CMOS电路的功耗有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两部分组成,而静态功耗主要是漏电功耗(leakage power)
漏电功耗=Vdd*漏电电流
我想问对于一个CMOS电路,想要使用.MEAS语句计算这个电路的漏电电流应该如何设计电路?怎样写.MEAS语句?
动态功耗=fCV2dd,这里的C指的是哪个电容?

楼主:
补充一下
漏电电流是指n,p管子都是关闭的时候,通过管子的电流吗?
这个电流时瞬态的电流还是一段时间的平均电流,或者是一段时间电流的和?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漏功耗指的是电路在稳定状态下所消耗的功耗。
动态功耗细分下是包括翻转功耗(1/2 *c*V^2,C是指的负载电容),和内部功耗。
内部功耗是电路为了推动输出翻转自身的消耗,包括内部寄生电容充放电消耗的功耗以及P,NMOS同时导通时的短路功耗。

网友(2009-11-27):
将所有输入固定,积分电源得到leakage power consumption
.meas tran intpower integ p(VCC)

网友(2010-05-08):
.meas tran intpower integ p(VCC),是这样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