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写一个小程序用C-shell和perl,请高手帮忙!!十分感谢~~

楼主(2009-10-16):
求助:写一个小程序用C-shell和perl,请高手帮忙!!十分感谢~~
************************************************************
给一个文件,用C_shell判断包含某字符串的行数和不包含该字符串的行数,用perl写一程序找出含某字符串的变量,在变量后加上另一字符串,并输出.
************************************************************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抽象,可否举个例子,不然没法帮你

网友:
perl script:

#!usr/bin/perl -w

open(PTR ,"file");
@string_line=<PTR>;
foreach (@string_line){
if (/string/){
  $_=~s/string/string add_string/g}
print $_;
}

网友(2009-11-25):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正则表达式,应该十分容易

网友(2011-11-28):
如果是计数的话:(改lslslsls兄弟代码)
#!usr/bin/perl -w
my countera;
my counterb;

open(PTR ,"file");
@string_line=<TR>;
foreach (@string_line){
if (/string/){
  countera ++;}
else {counterb ++;}
#print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