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c encounter8.1 安装

楼主(2009-10-16):
各位大侠,希望你们能抽空看一下我这个问题。谢谢

我的系统是RHEL as 4,装有ic5141 base
现在装了soc encounter8.1 安装完毕
也运行那个论坛上的patch_encounter3264

但是我没有搞清楚那个环境设置文件是要添加到哪个文件里,是/etc/csh.cshrc里面还是.bashrc里面,或者是其他。

我现在是加到/etc/csh.cshrc里面(它里面还有ic5141的设置)。

我在/home/soc81目录下安装的该软件,在这个目录里运行encounter
提示 command not found

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希望有人能帮忙,谢谢。(我是新人)

还有我在网上没找到soc encounter8.1 的安装指导
要是谁有 也希望共享一下。

楼主:
有谁能帮帮忙呢
没有人吗?

网友(2009-12-03):
回复 网友A:
I am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网友:
1.那个环境设置文件是要添加到哪个文件里..
加到你的home directory底下的  .cshrc就可以
2.Cadence的軟體都是執行安裝程式就可以...通常叫做setup.sh..安裝不是問題
設定環境才是比較大的問題..
3.設定好環境..先用echo $path   看看你要的tool的路徑是不是都已經存在..

网友(2010-01-11):
1. echo $SHELL
You will know your shell. If it's bash,then you should modify ".bashrc" or ".bash_profile",both is OK. But if is csh, .csh should be add the tolls lication.
2. which encounter
if system find the right $PATH, and if the license is OK, it will work.

网友(2010-05-17):
what hiyoun saying is correct to my best of my knowledge

网友(2010-09-03):
路过
也遇到了同样的wt

网友:
在 .cshrc配置的,先输入csh后再运行encounter

网友:
加到home目录下的cshrc中

网友(2011-03-03):
请问加到.cshrc中环境设置文件应该怎么写啊?谢谢

网友(2011-08-05):
我也有同样问题,我是ubuntu11.04

网友(2014-11-12):
use the .skf p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