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DAC SFDR

楼主(2009-10-16):
在做低位高速的DAC时,输入信号比较高的频段,仿的时域的波形不好,怎么做FFT频谱分析的时候,SFDR和有效位都很好呢?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补充一句  从频谱上来看 SFDR 并没有那么高的,怎么显示的结果不对呢?

网友:
because dac needs a filter to filter out frequency at sample frequency.

网友(2010-02-03):
your waveform is not so bad --> no glitches, no periodic distortions
so SFDR is good

网友(2010-05-16):
可能是你DA本身的过,我推荐给你一颗高速DAC,性能如下:

。4:1 Multiplexing for Each Input Bit of DAC
。Double Sampling Rate (DSR) DAC with Analog Output Sampling
。Rate Twice of Clock Rate
。12-bit, > 8-Gsps DAC Output
。12-bit resolution DAC with Double Data Rate (DDR) Latches
• DAC analog output has sampling rate twice of clock input rate
• Complementary analog outputs with 50-Ω back terminations
• Complementary divided-by-2 and divide-by-4 clock LVDS outputs for data
synchronization
• Divide-by-2 and Divide-by-4 clock output drivers with enable/disable control
without interrupting internal operations of the chip
• On-chip 100 ohm termination between each differential LVDS input data and
RESET pair
• 3.5 W power consumption
• TQFP package with Exposed Pad to enhance grounding and heat dissipation
。Full Spectrum SFDR SFDR 60 dBc

网友:
恩 高速很难做啊

网友:
频谱看上去很漂亮啊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