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亚阈值区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如果尾电流源的电流固定,比如是100nA。那输入对管是工作在亚阈值区好还是工作在饱和区好呢,因为输入对管成倒比管也能工作在饱和区?工作在亚阈值区有什么好处?一般有源负载都是工作在饱和区的。只有信号通路上的mos才有可能工作在亚阈值区。谢谢大家!!!

网友A:
工作在亚阈值是很好的选择,因为gm较大,这样使得运放的失调噪声都会变好,运放的带宽也会较之好。。。
有源负载使用倒比管,因为他们是mirror的负载,静态电流要m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作在亚阈值是个被迫的选择,因为差分输入管要很大来减少失调,而且工作在亚阈值的单位电流gm最大,所以重要的差分对我们一般选择工作在亚阈值

网友(2013-07-18):
工作在亚阈值区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如果带宽不是问题的话。。。实际上,工作在亚阈值带宽并不好,因为管子电流密度比较低。

网友(2013-11-22):
第一次听说倒比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作在亚阈值区没问题的,大gm,offset 小。但是100nA的尾电流吗?这个要小心点,太小了,版图上要特别注意,不小心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C(2021-08-12):
6L正解,管子电流密度比较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L正解,管子电流密度比较低

电流密度低会引起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密度低会引起什么问题呀

载流子浓度低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亚阈值是很好的选择,因为gm较大,这样使得运放的失调噪声都会变好,运放的带宽也会较之好。。。
有 ...

失调噪声是什么?亚阈值区的不是会有大的噪声吗?

网友(2025-03-07):
我也很困惑,前来学习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B:
如果带宽不是问题的话。。。实际上,工作在亚阈值带宽并不好,因为管子电流密度比较低。 ...

是的,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带宽做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