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想各位大哥请教设计一个电路

楼主(2009-10-16):
输入为+3V可调电源,输出为:首先输出一个+3V的电压持续3S,然后变为0V持续3S,再输出一个-3V的电压也是持续3S,要求时间和电压可调,连续输出!其它没什么要求了。希望各位大哥能尽快帮帮小女子,小女子在次谢过各位了!

楼主:
呜呜。。。没人帮我。。。。。。

网友:
难度不是很大,其实就是提供给你个解决方案!
可以分析一下(主要需要两个电路):
1、需要一可调频率电路,可以用片上OSC实现,再加上分频器可以实现你的3S;
2、可调电压,简易的可以直接用可调电阻串来实现,后接buffer(不过如果你的片上OSC,频率很小的话,buffer不加也无所谓);
enjoy it!

网友:
难度不大,但是最好把你的要求能说得更加详细一点;如你希望能用多少的器件搭好,有没有成本的要求;
1.输出电压可调,可以简单的用可调电阻来实现;
2。输出时间可调,这个你要给一个范围;希望在多大时间范围内可调;这个设计用一个简单的逻辑电路来实现;
时间可调可以用外部的播码开关来控制;

网友:
期待完美方案

网友:
可以用一个双极性输出的ADC来实现,通过一个编程就解决了你所说的所有问题。
如果有驱动能力的要求的话,加一级驱动就行了。
电压精度由ADC倍数决定,时间精度由时钟和定时器位数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个最便宜的单片机,比如89C2051,用IO口控制一个功放环节就可以了,用串口接受外部的控制

楼主:
只要实现上面的功能,其他的不用考虑。期待大家能有更好更详细的答案!谢谢大家!

楼主:
8# guoxingv 用单片机那要怎么产生负压呢?

网友:
用555容易构建你要的周期,但时间通过电容和电阻可以随便调,但电压不好调,
不是很懂,高手们能不能把图也弄上啊

学习中

1# guoxingv

网友:
完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很简单的,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
一个CPU,一个ADC,一个模拟开关,一个DC/DC.

搞定!

网友:
可以用一个双极性输出的ADC来实现,通过一个编程就解决了你所说的所有问题。
如果有驱动能力的要求的话,加一级驱动就行了。
电压精度由ADC倍数决定,时间精度由时钟和定时器位数决定。

我也想到的是这个方案,中是不知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需要一片Inverting Regulators类型的DC/DC来得到-3V,用单片机做主控,内部的计时器控制时间间隔,GPIO口(或SPI口)控制双极性的DAC,以输出需要的电压,通常DAC的驱动能力都不强,后面需要再加一级运放来加强输出。
精度如楼上所说,根据需要来选择DA的位数,而不同的运放性能也不同,有些饱和输出电压与供电电源有一定压差,有些能基本达到供电电压,选择时需要注意。

网友(2009-11-15):
连续可调,是模拟的还数字的,总有个详细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