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阻抗变换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7):
大家好!如附图所示,这样的自耦变压器可以用在频率不高(几十兆赫)的情况下做阻抗变化吗?假设4-3之间匝数是m,2-1之间匝数是n,那么Z1和Z2之间的阻抗关系是什么?

网友:
知道了电压和电流的比值关系,用功率相等就算出来了嘛。

网友:
这个你要看产品手册吧。有这样的变压器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