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elsim仿真时的问题

楼主(2009-10-17):
我在ise中调用了一个ip core
当仿真时,出现如下警告:
warning [vism-3473] component  'u1'  is not bound.
用的版本是 modelsim se plus 6.0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我已经用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o d:\ModelTech_6.1b\xilinx_lib -p把xilinx的库文件加进modelsim中了,
以上出现的warning也是时有时无,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想到解决办法!

楼主:
google了半天,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
#**Warning: (vsim-3473) component ‘ram10’ is not bound.
In the wave viewer you will notice that all signals from the bRAM come out as X, even
when you have correctly forced the signals going into the bRAM.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o use another library of components and tell the simulator
to use that library when simulating the bRAMs. The library is called UNISIM and it
contains many components with behavioral models that a simulator could use to model
their functionality.
Getting the UNISIM library into your project and compiled is not very difficult and only
takes about 10 minutes. We will use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have som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Mentor Graphics design application (fpgadv). We will walk thru the steps to set up
the library next. While using the fpgadv tool, new windows will open with data that

但是我看不懂,再次呼唤高人出来指点1

2# wangde03

楼主:
在网上看见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
请老鸟们指点迷津啊!

4# qd0090

网友:
换个modelsim版本试试,也许ise与modelsim版本不匹配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可能!
授权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6.0SE版本足够了,关键一点你要确认每一步骤,仿真最好做成batch文件,仿真前把Xilinx的库先编译。注意:对于Xilinx,每次安装ISE的时候,要完全安装每个版本的Service Pack和IP Update以及特殊的patch文件,然后编译Xilinx的库文件。这样保证对于这个版本的ISE,支持的器件和ip是全的,否则会有库找不到的问题。

尽量不要去在ISE里面调用仿真。

楼主:
6.0SE版本足够了,关键一点你要确认每一步骤,仿真最好做成batch文件,仿真前把Xilinx的库先编译。注意:对于Xilinx,每次安装ISE的时候,要完全安装每个版本的Service Pack和IP Update以及特殊的patch文件,然后编译 ...
引用 网友A:

很感谢您的回答,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怎么做bench文件?

我现在的情况是:一般当我调用ip core时,都会出现warning [vism-3473] component  'u1'  is not bound.
可是当我下班后,第二天上班,启动ise  运行modelsim  就忽然好使了,
这是什么问题?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了,能把解决方法发上来么?

楼主:
现在我用ise自己的仿真器,出现如下警告:WARNING:Simulator:29 - at 0 ns: Warning: No entity is bound for inst top/u2 of
   Component fifo1
同样是load不进去,我用的是ise9.1i
10# qd009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终于解决了,
我原来的ise是9.1i
换个8.2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