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Matlab算法转换位verilog

楼主(2009-10-17):
( Y(j,i) = uint8(0.257 *int16(BMP(i,j,1))+0.504*int16(BMP(i,j,2))+0.098*int16(BMP(i,j,3))) +16;

这是BMP图像(RGB格式)转换成YUV格式的一部分代码,其中Y(j,i)就是YUV中的Y分量的(j,i)点出的分量值。而BMP(i,j,2),BMP(i,j,1),BMP(i,j,3)分别代表BMP图像中的(i,j)点处的R,G,B分量值。其实这个地方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将R,G,B三个分量之和Y,U,V三个分量分别对应起来。

不知到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跟帖。说了这麽多只是真诚的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有兴趣的也可以来一起探讨一下。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是我没有描述清楚还是说高手没有出现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楼主:
简单??

怎么说啊?

网友:
你连公式都给出来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就是RGB->YUV转换而已,乘法加法实现。
如果想要复用技术也很好实现,没有讨论的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您走了吗?

楼主:
你连公式都给出来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就是RGB->YUV转换而已,乘法加法实现。
如果想要复用技术也很好实现,没有讨论的意义。
引用 网友A:

还在吗?

网友:
可以先用Verilog写个model,这样就可以自由控制你的bit数,并且先不用考虑正负数的rtl实现,仿真OK后再加入RTL的仿真,两者比较能确认你做的工作OK。

网友(2010-05-20):
看似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