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射频工程师应该锻炼些什么能力???

楼主(2009-10-17):
想做一个射频工程师都应该锻炼些什么~~~请各位射频大哥指教~~~

网友:
求贤若渴

网友:
可能首先是ADs软件的使用

网友:
会画PCb,会用仪器:频谱仪,网络分析仪,矢量分析仪,噪声测试仪,终端测试仪;
会链路计算和仿真,会EM仿真;
懂smith圆图,懂s参数;
会焊很小的元件;
懂基本的rf模块设计知识;知道什么叫db,dbm,dbV,S11,S21,功分器,衰减器,耦合器,什么叫SMA,VNC什么的,calbe loss,IL,躁底,L pi T 匹配,Balun,SAW;
好了,自己看吧

网友:
激情,深入思考的能力

网友:
说的这些,搞一段时间基本就会了,没什么了,只要是这个行业的。 6# sea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