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仿真出现“no data in design”

楼主(2009-10-17):
小弟初次使用HSPICE安装的2005_03版本的。HSPICE下仿真通过,但在用awaves观察波形时出现了提示“no data in design. select run hspice to create data files”。data file包括那些文件,这些文件仿真后是不是应该都有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那位高手帮忙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哪位高手帮帮小弟吧,很急啊!!!

网友:
沒给 .print v(*) i(*)

楼主:
有.probe 还用.print吗??4# sean202

楼主:
INVTER
.protect
.lib './TD-LO18-SP-2003v4R/l018ll_io50_v1p3.lib' TT
.unprotect
.temp 25
.subckt invter in out vdd vss
M0 out in vss vss n18ll L=0.18u W=0.36u
M1 out in vdd vdd p18ll L=0.18u W=0.18u
.ends
x1 in out vdd vss invter
C1 out vss 0.5pf
VDD vdd 0 dc 'vddvalue_vdd'
.param vddvalue_vdd=1.8v
VSS vss 0 dc 'vddvalue_vss'
.param vddvalue_vss=0v
vin1 in 0 PWL 10ns 0v, 11ns 1.8v, 30ns 1.8v, 31ns 0v, 50ns 0v
.dc vin1 0,1.8,.1
.tran 1ns 60ns
.PROBE v(out) v(in)
.end

这是代码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你加一句.option probe看看.

楼主:
还是不好用啊!!!但是,十分感谢你的帮忙啊 我在想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我想找一个新版本的再试一试。7# black_lotus

网友(2010-05-26):
o 8# dake880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2011-05-18):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08-30):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2013-04-16):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12-23):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4-03-11):
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5-11-20):
我也遇到了。。。

网友:
你仿真的目录下应该没有.sw文件和.tr0文件,在.end前加上.option po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sp文件有放在含中文字符的目录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