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是不是功耗较大?

楼主(2009-10-17):
DC-DC是不是功耗较大?

网友:
具体指什么功耗啊?

网友:
DC-DC是一种电源模块,分为升压型和降压型,降压型的效率比较高,有时能达到90%,或95%;升压型效率能达到80%以上就比较好了。
这为同学问的功耗,我想是不是问DC-DC本身的功耗大小呀,问题比较模糊;
DC-DC这个功耗大小如果相对LDO来说,是比较小的。
因为LDO如果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差比较大,那个这个电压差乘以实际消耗的电流的功耗全部消耗在LDO上。

网友:
LDO的效率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比較小

网友:
DC/DC比LDO好多了,效率方面

网友:
DC/DC的功耗与工作条件有关。

网友:
比线性电源低

网友(2009-12-04):
有比较,才有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