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在calibre LVS中出现问题?

楼主(2009-10-17):
在calibre LVS中出现问题,从Astro到LVS整个过程本人已经上传,各位高手帮帮忙,指点指点,流程中有什么不足或不对的地方请指教,本人很想从事版图设计工作,正自学这方面的知识,自己弄了个小案子,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前辈们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怎么需要下载啊?!

楼主:
文件太大,不要钱的,放心下载!帮忙看看,谢谢的!

网友:
99%是名称问题,电源地的名称不符,提取的单元和网表单元名称不符,
最重要的是layout外围端口打标不要错,不要同一线网重复打标
设置提取大小写敏感,设置比较过程中大小写敏感,不然网表中有些线网会混淆

楼主:
既有数字,又有模拟的电源时,在.lvs文件中如何定义电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电源定义为电源
LVS POWER NAME                   VCC VDD VDD3V DVDD V3IO V2IO DVDD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GND VBB V0IO DGND "?gnd?"

模拟电源要用要打不同名称的标 比如 AVDD AVSS,按一般线网处理。 数字和模拟部分应该是分隔开的,所以lvs时模拟部分基本可以设为blackbox,先单独作lvs, 整体做时仅检查模块的外部连接(故此时不需要知道单元地来辨认MOS管什么的)。

楼主:
模拟部分先单独作lvs,网表什么做呢?

网友(2009-12-01):
又被骗了5块钱

网友:
名称问题

网友(2010-03-05):
先下来看看吧

网友:
LZ个骗子,fuck

网友:
没说清楚啊!!!

网友:
谁说了不要钱,扣了我5信元.... 我都穷成这样了还要骗我啊~~~
我强烈举报!~

网友(2010-05-14):
模拟和数字一定要分开做?我好像一直都没有的

网友:
也可以一起做啊,要添加i一层板来隔离开啊

网友:
被骗了10块钱

网友:
@@@@@@@ TOTAL VIOLATIONS =      40 (0)

用axgSearchRepair

网友(2010-08-15):
骗子?不上当

网友(2010-10-13):
模拟和数字的电源要分开的

网友(2015-07-03):
大哥们说话可以具体点吗。。。那么空旷。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