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交通灯控制系统

楼主(2009-10-17):
问题:
“交通灯控制与显示电路”综合设计实验(1)
——方案设计
一、问题描述
设计并实现一十字路口的红、绿、黄三色交通灯控制与显示电路,即每个路口设置一组红、黄、绿交通灯,按图1所示情况变化,以保证车辆、行人通行安全。
1 正常情况下交通灯状态示意图
二、功能分析
1.基本功能
根据需求描述,系统应具有如下基本功能:
系统工作时,东西方向绿灯亮时,南北方向灯亮,该信号灯点亮时间可自由设定(设定范围为00~99s),同时点亮时间进行倒计时显示;当时间减为00时,东西方向绿灯熄灭,灯同时点亮,并维持数秒,南北方向仍为灯亮;当倒计时显示减为00时,东西方向灯亮,南北方向绿灯亮,点亮时间仍可自由设定;当倒计时显示减为00时,南北方向绿灯熄灭,灯同时点亮,并维持数秒,东西方向仍为灯亮。当倒计时显示减为00时,系统状态进入下一个周期,以后周而复始的循环。
2.扩展功能
(1)特殊状态控制功能
特殊状态如紧急车辆随时通行功能受一开关控制,无急车时,信号灯按正常时序控制。有急车来时,将特殊状态开关按下,不管原来信号灯的状态如何,一律强制让两个方向的红灯同时点亮,禁止其它车辆通行,同时计时停止;特殊状态结束后,恢复原来状态继续运行。
(2)
信号灯点亮时间预置功能
控制电路在任何时候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信号灯点亮时间。
(3)各路口交通灯故障报警功能(选做)
交通灯控制电路发出警报,说明各路口交通灯同时熄灭或点亮的情况不符合预定要求

三、设计任务与要求
正常情况下,十字路口的红、绿、黄三色信号交通灯有如图1所示4种情况,假设东西方向的绿灯点亮时间为Te ,同时也是南北方向的禁行时间;南北方向的绿灯点亮时间为Ts ,同时也是东西方向的禁行时间;此外,东西、南北方向的黄灯点亮时间均为Ty 。
1.参考图1,定义交通灯的状态,确定状态表;
2.根据实际交通灯转换过程,设计交通灯的状态转换图;
3.按交通灯的功能要求,设计系统的电路模块图。

我写的程序如下: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
blue    00_11_11
yellow  11_00_11
blue    11_11_00
0 bu liang
1 liang
*/
module traffic(led_l,led_r,clk,seg_reg1,seg_reg2,inter_key,key1,key2);
input clk,inter_key,key1,key2;
output [6:0] seg_reg1,seg_reg2;
output [5:0] led_l,led_r;
reg [6:0] dispdat1,dispdat2,seg_reg1,seg_reg2;
reg [6:0] reg_dispdat1,reg_dispdat2;
reg [25:0] count;
reg [1:0] led_yellow_l;
reg [1:0] led_blue_l;
reg [1:0] led_red_l;
reg [5:0] led_reg_l;
reg [1:0] led_yellow_r;
reg [1:0] led_blue_r;
reg [1:0] led_red_r;
reg [5:0] led_reg_r;
reg [3:0] flag_shuma0,flag_shuma1;
reg [5:0] flag_led_l,flag_led_r;
reg flag;

reg [1:0] flag_rgy_status;

reg sec;
reg [1:0] rgy_status;
reg [7:0] rgy_time_l,rgy_time_s,rgy_time,rgy_time_init;

initial
begin
flag_rgy_status=2'd0;
rgy_time_init=8'h30;    //set status 0  initial time,long time.
rgy_time_l=rgy_time_init;
rgy_time_s=8'h21;
led_reg_l=6'b000000;
led_reg_r=6'b000000;
flag=1'b0;
end

////////////////////////output 2HZ clk/////////////////////////////////////////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if(flag==1'b1)
  begin
   //rgy_time_l=8'h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26'd800_0000)                           //should be 2500_0000
     begin
     count=0;
     sec=~sec;               //2 HZ
     end
  end
end
///////////////////////////////status 0,long time/////////////////////////////////////////////////
always @(posedge sec)
begin
   if(rgy_status==2'd0)
     begin

     if(rgy_time_l==8'h0)     //status 1
     begin
     rgy_status=2'd1;
     //rgy_time_l=8'h30;
     rgy_time_s=8'h21;        //set status 1 time,short time
     //led_red=led_reg[3:0];
     end
     else
     begin
     led_reg_l=6'b110000;  //blue
     led_reg_r=6'b000011;  //red
     rgy_time_l=rgy_time_l-1'b1;   //status 0,long time.
       if(rgy_time_l[3:0]>9)
      rgy_time_l[3:0]=9;
     end
     flag_shuma0=rgy_time_l[3:0];
     flag_shuma1=rgy_time_l[7:4];
     end
////////////////////////////////////status 1,short time/////////////////////////////////////////////
if(rgy_status==2'd1)
begin

   if(rgy_time_s==8'h0)      //status 2
   begin
   rgy_status=2'd2;
   rgy_time_l=rgy_time_init;         //set status 2 time,long time.
   end
   else
   begin
   led_reg_l=6'b001100;  //yellow
   led_reg_r=6'b000011;  //red
   rgy_time_s=rgy_time_s-1;     //status 1,short time
   if(rgy_time_s[3:0]>9)
    rgy_time_s[3:0]=9;
   end

   flag_shuma0=rgy_time_s[3:0];
   flag_shuma1=rgy_time_s[7:4];
end
////////////////////////////////////status 2,long time//////////////////////////////////////
if(rgy_status==2'd2)
  begin

  if(rgy_time_l==8'h0)  //status 3
     begin
     rgy_status=2'd3;
     rgy_time_s=8'h21;    //set status 3 time,short time.
     rgy_time_l=rgy_time_init;
     end
  else
     begin
     led_reg_l=6'b000011;  //red
     led_reg_r=6'b110000;  //blue

     rgy_time_l=rgy_time_l-1;    //status 2,long time.

    if(rgy_time_l[3:0]>9)
     rgy_time_l[3:0]=9;
     end
   flag_shuma0=rgy_time_l[3:0];
   flag_shuma1=rgy_time_l[7:4];

  end
//////////////////////////////////status  3///////////////////////////////////////////
if(rgy_status==2'd3)
   begin

   if(rgy_time_s==8'h0)
      begin
      rgy_status=2'd0;        //return to status 0
      rgy_time_l=rgy_time_init;     //set status 0 time,long time.
      //rgy_time_s=8'h21;
      end
   else
      begin
      led_reg_l=6'b000011;  //red
      led_reg_r=6'b001100;  //yellow

      rgy_time_s=rgy_time_s-1;    //status 3,short time

      if(rgy_time_s[3:0]>9)
     rgy_time_s[3:0]=9;
      end

   flag_shuma0=rgy_time_s[3:0];
   flag_shuma1=rgy_time_s[7:4];
  end

end
////////////////////////////xian shi ji shi///////////////////////////////////
//////////////////////////////////////////////////////////////////////////////////////////

/////////////////////key sscan(red------->red)/////////////////////////////////////////////
always
begin
    dispdat1=flag_shuma0;             //zhi shi zhong sui zhe sec bian hua
    dispdat2=flag_shuma1;    //zhi shi zhong sui zhe sec bian hua

if(inter_key==0)     //jin ji kai guan 0 wei an xia
  begin
  flag_led_l=led_reg_l;
  flag_led_r=led_reg_r;

  reg_dispdat1=dispdat1;
  reg_dispdat2=dispdat2;
  end
else        //jin ji kai guan 1 an xia
  begin
  //dispdat1=4'h10;     //close led slow
  //dispdat2=4'h10;     //close led high
  flag_led_l=6'b000011;
  flag_led_r=6'b000011;
  flag=1'b1;
    if(key1!=0)    //not push the key1
     begin

     end
    else     //push the key1
     begin
      //reg_dispdat1=reg_dispdat1+1;
      rgy_time_init[3:0]=rgy_time_init[3:0]+1'b1;
       if(rgy_time_init[3:0]>4'h9)
        rgy_time_init[3:0]=4'h0;
       reg_dispdat1=rgy_time_init[3:0];
     end
    if(key2!=0)    //not push the key1
     begin

     end
    else     //push the key1
     begin
      //reg_dispdat2=reg_dispdat2+1;
      rgy_time_init[7:4]=rgy_time_init[7:4]+1'b1;
       if(rgy_time_init[7:4]>4'h9)
        rgy_time_init[7:4]=4'h0;
        reg_dispdat2=rgy_time_init[7:4];
     end
  end

end
/////////////////////////////////////////////////////////////////////////////////////

///////////////////////////led display///////////////////////////////////////
always @(reg_dispdat1)
begin
  case(reg_dispdat1)
   4'h0:seg_reg1=7'b1000000;//0
   4'h1:seg_reg1=7'b1111001;//1
   4'h2:seg_reg1=7'b0100100;//2
   4'h3:seg_reg1=7'b0110000;//3
   4'h4:seg_reg1=7'b0011001;//4
   4'h5:seg_reg1=7'b0010010;//5
   4'h6:seg_reg1=7'b0000010;//6
   4'h7:seg_reg1=7'b1111000;//7
   4'h8:seg_reg1=7'b0000000;//8
   4'h9:seg_reg1=7'b0010000;//9
  4'h10:seg_reg1=7'b1111111;//not display
  endcase
end
//////////////////////////////////////////////////////////////////////////////////////////
always @(reg_dispdat2)
begin
  case(reg_dispdat2)
   4'h0:seg_reg2=7'b1000000;//0
   4'h1:seg_reg2=7'b1111001;//1
   4'h2:seg_reg2=7'b0100100;//2
   4'h3:seg_reg2=7'b0110000;//3
   4'h4:seg_reg2=7'b0011001;//4
   4'h5:seg_reg2=7'b0010010;//5
   4'h6:seg_reg2=7'b0000010;//6
   4'h7:seg_reg2=7'b1111000;//7
   4'h8:seg_reg2=7'b0000000;//8
   4'h9:seg_reg2=7'b0010000;//9
  4'h10:seg_reg2=7'b1111111;//not display
  endcase
end
assign led_l=flag_led_l;
assign led_r=flag_led_r;
endmodule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没一个人回答!!!

网友:
哈哈,看得有点痛苦呀!

网友(2009-12-04):
程序太长了 难得看啊

网友(2015-08-19):
支持你~!!!!我要慢慢看

网友(2016-09-19):
好长啊,好像还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