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电容的设定

楼主(2009-10-18):
电容好像是有个V形阻抗-频率特性,有的退偶还用一大一小来扩大谷底宽度。可是具体应用中应该怎么设定呢?比如一个1MHz的DC-DC,输入电容的谷底应该放在哪里?

网友:
那个阻抗频率特性是由电容和引脚电感电共同形成的

网友:
一般较简单的模型中,电解电容的频率特性由电容、寄生电感和等效串联电阻组成,寄生电感越小越好。

楼主:
我问的是怎么根据应用环境设谷底位置不是问形成原因啊……

网友(2010-12-29):
回复 楼主:

    请问:输入电容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住Vin不变,那你在什么应用中要求考虑到电容的这个“谷底”特性?

网友:
输入电容,当然越大越好了!

网友(2013-07-26):
輸入電容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啟動時需要的暫態電流一班都是用電解並聯MLCC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