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信号差分放大问题

楼主(2009-10-18):
以下是我们项目模块框图:
正弦波1 是由传感器输出经I-V转换的正弦信号,50Hz工频(会有最大0.5H误差),信号幅值在不停变化。现在企图将正弦波1减去一个正弦波2,将正弦波1幅值变动部分进行放大。 这就要求两个波形频率相同相位一致,而且正弦波2的幅值不变。
技术点:
1.
如何产生正弦波2 (与正弦波1同频同相,而且正弦波2幅值不变)

网友:
可否用PLL产生正弦波2 ?  不过50Hz好像对PLL来讲低了点

网友:
用DDS来产生正弦波

网友:
这个听起来很像用收音机来解调 调幅信号啊,只是载波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