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pectre来仿真从dracula得到的lpe的spice网表文件?

楼主(2009-10-18):
仿真器用spectre,网表文件是从dracula得到的lpe的spice网表文件,如何加载spice的网表文件?

网友:
同问....请高手不吝赐教呀

网友(2011-02-24):
顶起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高手快来啊!

网友(2012-11-27):
同顶呀~~只需要给个简单步骤提示一下就行,求指点~~

网友A(2013-02-17):
stream in the lpe netlist then create config view for simulate.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A:
stream in the lpe netlist then create config view for simulate.

提出来的spice文件需要修改什么吗?为什么我用config要报错呀,他说我电路图的symbol没有定义

网友(2025-01-05):
could you show the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