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同步四分频

楼主(2009-10-19):
同步四分频电路该怎么实现?请指教

网友:
方法1:计数器分频
方法2:DCM分频
方法3:使用时钟使能

网友:
请问二楼的,方法2在QII中有没有呀,我只记得在ISE中有呀,还有第三种方法的原理是什么呀,请给出一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
DCM in Xilinx = PLL in Altera

网友:
3# sghgfmu 就是clock gating 但是占空比是原来占空比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