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2007/8支持solaris8么?

楼主(2009-10-19):
有一个老的ultra60,系统是solaris8,装了个calibre2007.4.44,运行calibre -gui时没反应一直hold,没有任何输出也没图形界面出来,换了个2008.2,依然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哪位遇到过?你们solaris8下用什么版本呢?多谢

网友:
solaris8支持calibre2007. 是否支持2008不知道.
换个命令试一试:
calibre -drc|lvs rulefile
应该有图形出来.

网友:
2007或2008都不支援
你RUN CALIBRE時會出現LIB太舊的訊息
換成SOLARIS 9吧

网友(2010-01-19):
應該有支援    我有裝起來calibre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