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aris8下calibre 2007不能显示?

楼主(2009-10-19):
solaris8下装了个calibre2007.4.44,运行calibre -gui时没反应一直hold,没有任何输出也没图形界面出来,换了个2008.2,依然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你们solaris8下用什么版本呢?多谢

网友:
可能是分辨率设置的问题,DRC和LVS都有这方面的显示设置需要。。。。。

网友(2010-03-19):
呵呵,给solaris8 打补丁吧,软件里面自带的pdf有说明要打哪两个补丁。如果下到补丁了,麻烦楼主也PM我一下,我也在找这两个补丁。可惜没有权限下!!!

网友(2010-05-16):
应该是补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