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视频DEMO开发

楼主(2009-10-19):
我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实现ARM的视频开发,希望能有高手指定一下。我目前有ARM9开发版,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之前对于视频方面没有过接触,如何通过ARM来设计视频信息存储、读取和播放?小视频信息源如何实现下载到存储卡上供ARM来调用播放?

网友:
这个要看你采用何种操作系统,根据操作系统选择播放器或插件,不用操作系统播放视频好像比较难。

楼主:
我想用嵌入式开发,WindowsCE或Linux,但是目前对这两个系统都是模糊的,刚接触,所有不知道怎么搭建硬件开发平台。

网友:
晕!!!那还有甚么搞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