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电压比较器增益带宽?

楼主(2009-10-19):
经典的差分输入,末级是反向放大器

怎样在spectre下测它的增益 带宽 ?共模,差模信号怎么处理,开环OR闭环测

在线等

网友(2010-09-29):
同问
等高手答复

网友:
和仿运放一样的。。。

网友(2010-11-21):
在输入加差分AC小信号,做AC分析,输出除以输入,在db20即可

网友(2012-08-23):
再对5楼补充一点,既然是差分输入 那你肯定就有两个Vref;两个Vref直接加上偏置电压就行了哈!

网友:
太谢谢啦,楼主很及时啊。

网友(2021-04-15):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似乎应该闭环测而非开环。开环的话反相器输出点的DC是没办法稳定的,放出来的增益随PVT变化会很大。
但是为什么要闭环 仿真,我还存疑,因为电压比较器是开环使用的,闭环仿增益目的何在?
等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