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钟树综合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10-19):
如题。
在进行时钟树综合前,是否要对时钟进行说明?时钟树综合是否就是将时钟加入到电路中?

网友:
综合的时候已经定义过时钟了,SDC文件中包含了时钟信息.
CTS是时钟线布线,时钟在电路中最重要,所以首先解决时钟的走线.

网友:
楼上正解  相对于route   route是普通信号线的布线  CTS就是时钟信号的走线 要保证时钟到各个寄存器的时间差最小

网友:
就是插buffer!!

网友(2010-12-06):
保证clk到每个触发器的时间均衡

网友:
时钟树综合的作用就是保证时钟信号给个叶节点偏差最小。

网友:
就是加入buffer,和inverter

网友(2011-05-17):
为什么要保证skew最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想想如果时钟树不平衡的话,怎么满足setup,hold时序的要求

网友:
平衡skew,先保证时钟树结构,保证同步。然后调数据路径满足时序

网友:
找本书看看吧……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skew不最小,racing 的現象就可能發生,電路就會有錯